H110M-K无CPU供电

楼主(2020-08-23):
H110M-K无CPU供电  测试内存桥总线 的有电压就没有CPU供电  查CPU  IC脚定义  第二脚开启无电压  在迅维网找到点位图 测试  看了电压来源 查了半天没有找到  最后直接强拉好了 点亮

网友:
我特意看了一下  pin2  EN  受控 PQ801     楼主没查吗?

网友:
看不出在CPU芯片上强拉的线

网友:
CPU电路也强拉,不怕用段时间CPU挂了

网友:
这样也行!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推荐学习。

网友:
厉害奥,强拉解决了

网友:
强拉坚持不了多久容易把桥干废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关机能断电吗?

网友:
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A(2020-09-25):
看你图3怎么看也是短接的三极管啊,跟CPU供电EN信号扯得上关系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图3怎么看也是短接的三极管啊,跟CPU供电EN信号扯得上关系???

自己找图纸看看

网友:
这也太危险了,6 7代CPU都不便宜

网友:
你短接离CPU供电有十万八千里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