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维修开关电源

楼主(2020-08-23):
开关电源炸管、炸桥了,都更换了,2个电容有电,2个150左右,就是不起振,没电压输出,更换了TL494情况一样,494的12脚没电压,0伏,2个大三极管前的电阻,二极管,电容都详细检查过,没问题,本人初级维修爱好者,请教大神!

网友:
小电容都怀孕了  不换吗?感觉你说的三极管  有进来的电压吗?  这应该是监控或者LED显示屏的开关电源   找一个好的 比对测量

网友:
先把小电容换掉,然后测量一下三级管

网友:
五个小电容都鼓包,更换了再试下

网友:
这老电源很经典的,不过都是旧料做的

网友:
先查12脚电压,低于7伏不起振,应该16伏左右

网友:
估计原始故障就是电容问题,后来修出了别的问题

网友:
怀孕的电容先换了,查12脚电压应该20伏左右.........

网友:
初级维修爱好者。。。先了解下如何分辨电子元件的好坏

网友:
2个功率管已经挂了  三角△

网友:
跟我一样,我的也是494芯片不起振

网友:
这个问题估计初级维修爱好者修不了,有点为难了

网友:
先把负载断掉,光耦断掉,负载接灯泡,在网上查开关管各脚工作电压,测各脚电压是否满足。 不起振我怀疑是开关管启动电阻是否烧坏,

网友A:
输出端鼓包的电容全换,再把芯片工作电压先搞出来。大电容脚手千万别碰到哦

网友B:
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把  那个2W的  小阻值电阻拆下来,看是不是击穿了,还有所有二极管看有没有双面导通,如果导通,拆下来再测量,一般炸管就这几个。  都是电源管理ic没有电压才不起振,没有电压就想量给他电压那一路的各个管,一般都是二级管坏,还有大电流的电阻。

网友:
慢慢查我也要学习

网友:
先把后级怀孕电容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端鼓包的电容全换,再把芯片工作电压先搞出来。大电容脚手千万别碰到哦

电源修好了,原来是B极的电阻断路了,之前在线测试,测量了是10兆左右的阻值,而且2个都是,没注意是坏了,参考大家的恢复后,觉得有问题,拆下来测,换上去,马上有输出,最后再换掉鼓包的电容,谢谢大神的指点

网友:
大功率电阻是容易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修好了,原来是B极的电阻断路了,之前在线测试,测量了是10兆左右的阻值,而且2个都是,没注意是坏了 ...

楼主, B极的电阻多大阻值? .....

网友:
B极电阻1-2.2欧,有一大电容要更换。

网友:
大电容大肚子了,用不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把  那个2W的  小阻值电阻拆下来,看是不是击穿了,还有所有二极管看有没有双面导通,如果导通,拆下来再测量,一般炸管就这几个。  都是电源管理ic没有电压才不起振,没有电压就想量给他电压那一路的各个管,一般都是二级管坏,还有大电流的电阻。

大佬帮忙给小弟看看电源

网友(2020-09-30):
大功率对管炸管的话,要检查下驱动小对管,大概率也挂了。之前修过这种电源,那对小驱动管外观好的,实际测量击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