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0-08-24):
我的T12铬铁电源坏了,买好了电源准备换,拆开T12,发现它的电源在光耦上加了颗二极管,请教它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小功率稳压二极管,仔细看上面有数字,3.3V、5.1V一一等

网友:
对地的是不是保护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稳压二极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