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明是通病,就是解决不了。联想G50-70黑屏一闪一闪,刷bios无用。

楼主(2020-08-24):
明明是通病,就是解决不了。联想G50-70黑屏一闪一闪,刷bios无用。
以前碰到这种问题,肯定以为是捡钱了,今天拆开一看,是二修,有人已经刷过了。然后,我再刷了一次。。。
还是一样,换了屏也一样,外接可以点亮,集显、测量屏接口条件也正常,

网友:
在显卡驱动程序里面把频率调到最低。

网友:
通病就是换U

网友A:
禁用独显,断开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禁用独显,断开电感

他是集显的~~~

网友:
现在的CPU坏的真是多,看来以后修不成了

网友:
u的问题,这个遇到的多了,

网友:
集显的话。换U 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