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,戴尔的机子开机后这个样

楼主(2020-08-24):
各位大佬,戴尔的机子开机后这个样子,然后没一会就自己关机,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无法判断,先拆除一切不必要的设备,只保留内存主板CPU显卡试试

网友:
硬盘是不是没接触好

网友:
不会修的建议送修 就算我们告诉你哪里的问题  你自己弄 也不一定能弄好  见过太多自己搞坏整台机器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