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 S MAX 搬板恢复模式

楼主(2020-08-24):
X S  MAX 搬板已经是可以开机的  用测试架测试只是没有基带    然后贴合上去试下刷机   刷机可以过 但是直接就恢复模式    分开后单板刷机还是可以过 还是进恢复模式   求大神帮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的  问题    硬盘已经换过 阻值正常

网友:
检查硬盘边上的电阻

网友:
无限恢复模式检查 硬盘边上的电阻 可能扣掉了

网友:
硬盘周围的电阻有可能能碰到

网友:
全部都检查了的   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已经好了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