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进水笔记本维修后续

楼主(2020-08-24):
在二手网站上淘了一块主板,全板都有进水腐蚀。我之前有发贴,在处理了进水与腐蚀的地方后,然后进行维修。确定EC 、充电芯片、5V 电压芯片、一个电压转换管、都是损坏了。然后在网上订了配件回来。装上EC ,接上可调,发现隔离保护一下子有,一下没有。凭感觉。应该是出现在充电器上。换上原装充电器,电源指示灯,一直闪,之前还怀疑是其它电路造成的。于是断开一些电路,直接用示波器,测电源指示灯EC 上的脚,也是不停的高低高低跳变。因为EC 卖家说是全新的,我就认为卖家刷错了程序。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。于是又在网上买了一块好主板回来。配置低一点。当时也是想着,假设这块进水主板,再有坏的地方,我可以通过对比方法,找出问题。好主板一到货,立即点亮试机,然后就把EC 搬了过来。也顺利开机点亮。 两片主板对比。
两个EC 对比

同时提醒新手,这种电源接口的,必须要带芯片的电源转接头或者原装电源。 下一个贴子,就是修这个屏的背光供电。
屏上电路不是我修的。收来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还厉害 进来学习一一下

网友:
这次维修的投资有点大

网友A:
天天客户的机子都搞不完,兄弟还有闲情搞这样的东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天天客户的机子都搞不完,兄弟还有闲情搞这样的东西?

非专业,业余的。所以有时间。

网友:
业余都这么厉害

网友:
程序不对会出现这种一下有一下没有的情况吗?

网友:
天客户的机子都搞不完,兄弟还有闲情搞这样的东西?

网友:
不错。修的很仔细认真

网友:
带程序的ec容易坏  一般都是程序坏了

网友:
这是应业余水平?

网友:
大神都很谦虚,谦虚是中华美德

网友:
太厉 害了,牛A和牛B之间的人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