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693不跑码维修 北桥电容短路

楼主(2020-08-24):
MS-7693不跑码维修  北桥电容短路,扣掉完美亮机器

网友:
北桥好老的机器了,现在的南桥都不见了

网友:
不错,一般桥上的电容阻值都很小

网友:
V星的板子 稀奇古怪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 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太老的板子了,,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少见

网友:
是短路了不出北桥供电吗?

网友:
应该是腐蚀了吧

网友:
太老的板子了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器上的海绵压的。

网友:
你拆的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的?能谈谈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