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来帮帮我联想V470待机就有显卡供电 待机 0.156 显卡风扇转

楼主(2020-08-24):
联想V470待机就有显卡供电  待机 0.156  CPU风扇转内存总线电压都出来了 这改咋修   乌龟壳都正常  电脑现在能正常开关机  关机一下  CPU 风扇长转转

网友:
看下看看场管G级的电压,再看下控制风扇的场管是不是损坏了

网友:
看看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怎么出来的

网友:
这不是经典的纬创LA47板吗,教材板。应该不难修吧,0.1A应该是CPU还没工作

网友:
学习中 高手行

网友A:
这机器先把铁管子搞了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先把铁管子搞了再说

你没仔细看我写的,我都说了;管子都是正常的

网友B:
待机就有了显卡供电了?场馆击穿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就有了显卡供电了?场馆击穿了?

我操场馆 穿了 还能正常开机 你牛逼

网友:
铁皮管子吧

网友:
南桥和cpu的铁皮管子看下

网友:
MSO有短路 直接把CPU哪几个铁MOS管换了

网友:
肯定查二级电压呀

网友:
都是工程师级别,这个应该不难吧。独显电压开启,是由桥控制的,不受控,有可能是桥,也有可能是其它电路问题。找个图纸看下吧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基本集显电压上管会击穿 CPU 集显也坏的

网友:
还是管子坏

网友:
时序有问题了   很有可能是某一个小三极管小电阻坏了  这个可是通病了

网友:
转换电路了解一下

网友(2021-01-21):
那个电路不对铁壳管拆了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