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对应什么型号的管子?

楼主(2020-08-24):
丝印54后面横着的是不是17?

网友A:
17应该是年份吧!
myovedv2008
不是,本子是13年产的会用17年的元件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7应该是年份吧!
不是,本子是13年产的会用17年的元件?

网友:
ME6206A28M3G SOT23 丝印54** LDO稳压器
自己跑下线路看是不是LD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