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369 820-3023-A掉电小修

楼主(2020-08-24):
     同行送来一台不开机的A1369,用电流表测试上电到大概0.15A掉电,可以反复触发,首先想到是缺电压,拆机后经过测量VCCSA电压1V正常 ,VCCIO电压1.05V正常 ,内存供电1.5V正常 ,继续测量3.3V,5V,二级电压等都正常,但是没有CPU供电,测量PWROK和APWROK是3.3V正常 桥得到PWROKAPWROK后,需要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PROCPWRGD,之后CPU才会发出SVID开启CPU供电,经过测量PROCPWRGD0V低电平。测量BIOS1,2,5,6脚发现1脚片选没有波形。打值2,5,6脚都是400多,但是1脚有650多,追查1脚信号由桥经过R5110R5120BIOS。观察R5120周围没有问题,测量阻值正常。继续看R5110发现问题 如图,R5110已经掉件,飞上线后片选正常 。电流正常跳变,接上屏测试亮机

网友:
占楼,坐个沙发!!!

网友:
厉害,楼主全程就用示波器,现在维修万用表都不用了。

网友:
慢慢的经验学习了

网友:
示波器只会用自动触发

网友A:
是同行不小心搞掉件不开机  然后拿来你这修的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同行不小心搞掉件不开机  然后拿来你这修的是吧

这咱也不知道啊,我这的同行都很牛逼

网友:
不愧是112期的班长,

网友:
楼主时序掌握的真好   技术不错

网友:
人为故障还是真要高手才行

网友:
这个才是高手啊!

网友:
楼主时序掌握的不错!

网友B:
原来这四个信号阻值是一样的啊?学习了。请问楼主lpc总线的信号阻值也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全程示波器,佩服,我那示波器在一旁吃灰呢,很少用,不太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这四个信号阻值是一样的啊?学习了。请问楼主lpc总线的信号阻值也是一样的吗

一般相差不大

网友:
自然掉件是少之又少的机率,无非就是人为

网友:
不错,这都找到了

网友:
人为撞掉了吧。

网友:
细心战胜一切

网友:
示波器。都吃灰N年了。。看了楼主的帖子想开一机。哈哈。

网友:
这个要很硬的功底啊  最怕认为破坏的了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感谢分享!

网友:
二修机吧,不应该无故掉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