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个是什么管,用什么管代换

楼主(2020-08-24):
求助这个是什么管,用什么管代换

网友:
发一样的芯片吧 看见这样的管子我也头疼,封装一样但是功能不一样

网友A:
你要把印字说一下嘛!

网友:
上面显示三个英文字DM
J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把印字说一下嘛!

印字是DM
J三个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