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HP Z620图形工作站开机4闪红灯报警

楼主(2020-08-24):
Hp z620的工作站,原来问题是不加电,检测电源空载正常,更换主板后出现加电4闪红灯报警不开机的问题,内存 cpu交替更换还是一样,哪位大神知道是啥问题

网友A:
万一是电源功率不足呢  换个电源试试  ,主板换的确定是好的那就换电源

网友:
这种电源长期工作,时间长了电源是不是带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一是电源功率不足呢  换个电源试试  ,主板换的确定是好的那就换电源

电源换过了

还是不行啊

网友:
万一是电源功率不足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换过了还是不行啊

或会不会是传感器报错啊品牌机不好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