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24寸显示器维修及程序分享 RTD2483-CG-LS_R40.3

楼主(2020-08-24):
回收来的一台显示器,待机0.012按开关0.013,指示灯不亮 不显示。
这种杂牌的之前遇到好多通病就是屏线接口旁边电容16V  220uf坏外观正常,或者程序坏。
这个拆机换了电容 故障依旧。换电容之前屏幕亮了一次。然后测量电压12V 5V 3.3V 1.2V都正常,开关电压也有拉低
,淘宝买了一个程序 刷进去依旧。程序芯片24040好像。卖家提示换个BIOS芯片,找了半天找了一个25Q32的试试。
完美  多次试机正常。25Q32块头大 稍微把脚弯进去  完美。下次遇到的可以试试

弯了脚的25Q32  很合适。

版号

屏号

亮机。

最后附上原机的程序 这个40.3的百度也没有,希望有用

网友:
谢谢分享,杂牌的东东不好找

网友A(2021-03-17):
25Q32代用25Q04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5Q32代用25Q04吗

是的 大的可以代替小的

网友:
用了 ok  屏幕大小不一样 也正常

网友B(2021-06-14):
不知道我的32寸的能用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我的32寸的能用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理论上都是1080分辨率 ,备份下原机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