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温度都高。南桥开机70,cpu显卡开机50

楼主(2020-08-24):
除了硬盘都不正常
宏碁4741  i5 430m的u 南桥没有散热片,但是开机70也有问题吧。烤鸡分分钟90+
是不是绝症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时候鲁大娘不能太相信!

但是咸鱼的都信鲁大娘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时候鲁大娘不能太相信!

而且aida64温度也一样

网友A:
有的时候鲁大娘不能太相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而且aida64温度也一样

检查桥的供电

网友:
我的岗位非常乱

网友:
次碰到可以借鉴一下了

网友:
排除晶体管老化,就上温度计测量一下吧,

网友:
有时候会误报

网友:
改个散热片上去

网友:
关键不光桥温度高啊

。除了硬盘温度都不正常

网友:
只要不关机 一般都没问题 可以刷个bios 看看

网友C:
不会死机就成 不行刷个程序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死机就成 不行刷个程序看下

刷了官方最新,不死机,挺流畅的就是温度吓人

网友:
加个小散热片,然后贴一根铜管就搞定了

网友:
this temperature value is normal for some models

网友:
有的桥温度就是高 不行就改散热呗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哈哈 好危险的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