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笔记本充电器是不是有问题我用

楼主(2020-08-24):
这个笔记本充电器是不是有问题      我用万用表测量就是这么个情况    然后充电器连接电脑   电脑显示充电器已连接  未充电  是不是充电器坏了???有哪个大神知道啥原因

网友:
滤波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完美解决了    我用台式机电源   短接开启   用12v直接给个电池充电  充了一会以后上机发现可以充电了  好像笔记本电池亏电太严重导致电池故障现在属于激活了电池  完美解决了    谢谢各位的回帖

网友:
10块钱买来玩儿的

网友A:
HP 的充电器也是这个情况,测试不到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P 的充电器也是这个情况,测试不到电压的

我测量过三星显示器电源有电压   这个联想笔记本就不一样了  我接负载也没用    这电路有些神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