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跑马15掉电通病

楼主(2020-08-2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-H81M-DS2 R3.0跑马15掉电通病

首先就去测量5V和12V的分压电阻,发现12V的分压有问题,

OR39一端12V,一端4.3V,拆掉OR39,OR41,拉一根线到OR44上面
搞定。

直接秒杀。亮机图忘了拍了,客户要的太急了,

网友:
赚钱了恭喜楼主

网友:
下次碰到可以借鉴一下了

网友:
技嘉的这种跑马掉电的修到好多了都是12V和5的检测出问题,碰到这种直接秒杀

网友:
嗯,技嘉的老通病了

网友:
我懂了你的意思是12V的检测电阻出问题,那和一坨锡把两个脚连起来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:
线都不用拉,直接一坨锡搞掂

网友:
这是捡钱的节奏啊

网友:
技嘉的老通病

网友:
12V和5的检测出问题

网友:
次碰到可以借鉴一下了

网友:
这是把分压检测,接到另一条线路上了吗?

网友:
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吃什么

网友:
不会返修吗,这样连线

网友:
掉电  通病   学习了

网友:
早点看到这贴就好了,当料板了!!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换电阻

网友:
通病就是好修。

网友:
老通病了 碰到好多了 嫌麻烦就直接飞

网友:
分压不正常有可能跑码,有可能掉电,有可能不跑码不出CPU供电。各种各样的表现

网友:
x谢谢谢谢谢谢分享,只需要!!!!!!!!!!!!!

网友:
shi vin检测么?

网友A:
弄个别的分压电阻呢,一根线太寒颤了
张顺峰
找12v分压成2V的分压电阻,太难找,修个主板同行报40划不来,能用就行,不去废那功夫找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弄个别的分压电阻呢,一根线太寒颤了
找12v分压成2V的分压电阻,太难找,修个主板同行报40划不来,能用就行,不去废那功夫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