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是不是电源坏了?

楼主(2020-08-24):
这种是不是电源坏了?

网友:
这个电源适配器连接电脑以后笔记本嗯电量也不往低降  一直保持2%不降也不涨    用万用表测量   20v瞬间掉电1v然后就不动了    然后我怀疑这个适配器带负载保护不接负载就这样我就用摩托车12-85v的led灯作为负载试了一下    结果就像是1v电压的亮度   Led灯刚好能亮 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坏了    你要说坏了的话  笔记本2%的电量你用一天笔记本电量也不懂  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  笔记本就是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  网上教程怎么设置怎么调都没用

网友:
电池坏了吧

网友:
次级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。

网友:
功率都不够电源坏了

网友:
完美解决了    我用台式机电源   短接开启   用12v直接给电池充电  充了一会以后  上机发现可以充电了  好像笔记本电池亏电太严重导致电池故障   现在属于激活了电池  完美解决了    谢谢各位的回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