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砖石版300W电源。。3.3v低

楼主(2020-08-24):
短接12 v   5V 都正常。。3.3v输出只有2.8v...滤波电容都更换过,,应该是电压上不来。。导致TL431和三极管都没工作,求高人指教下

网友:
3.3V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。

网友:
更换Q6试一试

网友:
如果有可调电源的话,电源不用通电。然后单独接3.3V上去。这样维修就会简单很多。

网友(点评):
你是觉得有短路吗》》》上过了没短路。。待机0.065A

网友:
很多电源3V 5V 在变压器都是共一个线圈。l7  是一个特殊线圈。没记错的话,叫磁放大。

网友:
感觉我自己的设计的不合理

网友:
把磁放大线圈换一下

网友:
次碰到可以借鉴一下了

网友:
3.3V有问题不好修,以前修过一个,没修好。

网友A:
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,应该是这样的。交流经过d12整流(这种管子是肖特基,不能随便用)然后经过l7和电容滤波,电阻分压。当分压高于2.5 V 431内部导通会拉低B级。使三极管饱和导通。让磁放大电路饱和。减少电流输出到后级。后级电压降低后。通过431反馈,三极管停止工作,磁放大线圈继续往后级输送电流。本人非专业人员,仅供参考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,应该是这样的。交流经过d12整流(这种管子是肖特基,不能随便用)然后经过l7和电容滤 ...

原理是没错。。现在问题电压上不来。。只停在2.8V...后面稳压电路都没达到工作条件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原理是没错。。现在问题电压上不来。。只停在2.8V...后面稳压电路都没达到工作条件。。。。

电压高都是瞬间的,万用表的都是平均电压。假设431完全不工作。因为你的5V 电压正常,那这路电压应该会高于3.3.最好有示波器。这个问题维修更加简单。我上面说的理论是都是3.3 v 与5V 共变压器线圈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高都是瞬间的,万用表的都是平均电压。假设431完全不工作。因为你的5V 电压正常,那这路电压应该会高 ...

OK,,我上波波机。。。看看为什么上到3.3v后会降下来,被一直卡在2.8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K,,我上波波机。。。看看为什么上到3.3v后会降下来,被一直卡在2.8V。

有结果了吗?分享一下.........

网友:
查一下上下分压电阻 和TL431。

网友:
换C23。不行的话调R41,R51分压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