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不装cpu,电源ic输出各

楼主(2020-08-24):
苹果6 不装cpu, 电源ic输出各路电压颤抖,装上cpu,也是颤抖, 比如 0.9归零0.9重复,硬盘 ,码片 重做过还是一样,电源ic换过 还是一样,求大神指点迷津!1.8开机触发也颤抖 1.6-1.8左右颤抖! #新人#

网友:
很有可能CPU坏了或者没装好,没读到程序会定电流

网友A:
不装CPU电流能跳0.9不是后级短路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CPU电流能跳0.9不是后级短路了吗

那是比喻,比如 GPU0.9 跳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