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r9 280x黑屏求助

楼主(2020-08-24):
讯景r9 280x开机黑屏。测量几组工作电压都正常,风扇转。开集显,gpu-z可读认280x,显示核心和显存频率都是零,晶振两端电压一样,不确定有没有起振,现在没头绪了。各位大佬帮忙指导下思路,兄弟新人,先行谢过。

网友:
win7下可刷bioos成功,始终黑屏

网友:
现在好了没有呀

网友:
还是黑屏,gpu没有工作

网友:
显卡槽插其他显卡正常显示

网友:
win7下可刷bioos成功

网友:
bioss是刷成功了,但不是bioss的问题,依然黑屏,gpu微热,没工作

网友:
晶振也换了,故障依旧。大神门指导下思路吧。

网友:
不知道问题在哪了。

网友:
找个测显卡的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