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 Air2连接Wi-Fi提示密码错误故障

楼主(2020-08-25):
  【故障机型】:iPad Air2

  【故障现象】:连接Wi-Fi,输入密码错误。

  客户描述说,连接Wi-Fi时,密码输对了,提示密码错误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  能搜索到Wi-Fi输入密码显示错误,会有几种可能,系统问题、路由器问题、还有就是Wi-Fi芯片问题导致的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  拿到机子,首先排除系统导致的问题,刷机后,还是一样。提示密码错误。

  测试中发现,连接5G Wi-Fi是可以正常连接的,上网正常。

  那么也排除是路由器问题了,5G信号可以连接,2G信号提示连接密码错误,看来很有可能是Wi-Fi本身的问题,拆开机子,拆下主板,风枪取下Wi-Fi芯片。

  处理好焊盘,把掉的点飞线补上。

  装个好的Wi-Fi芯片,焊回主板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  装机测试,2G Wi-Fi连接正常,功能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,此故障是Wi-Fi芯片自身问题导致的2G Wi-Fi连接提示密码错误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老司机,666,希望能分享心得案例

网友:
6p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同步信号 短线 和中断信号 虚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