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2018hv 驱动板坏,搬联想壳子 粗暴维修

楼主(2020-08-25):
DELL 2018hv ,18.5寸液晶。
可以显DELL标志,接VGA口无图像
提示 no vga cable 无vga线插入
刷bios无效,去掉行场和三基色 ESD防静电管,故障依旧。

懒得买驱动板。看到破烂堆里有台联想的18.5液晶。

这液晶外壳 电路板完好,屏幕碎了
直接把dell的屏幕,搬进去试试看。

LED灯管线接口不一致,直接剪开 胶带缠在一起。

直接点亮。亮起联想标志。简单粗暴的方法。

好多报废的液晶,可以把壳子留着,遇到烧驱动板电源板的,
直接搬过去就ok。试过好多19的,程序都不用刷,直接点亮。

网友A:
灯管的都可以,LED的就看运气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的都可以,LED的就看运气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LED的,调一下线序就可以了。
6针的,一般是 --++--,有的是++--++,
我这个万用表了一下,线序都是一样的
拆飞机卖零件,好多19的,有缺底座的,有面板碎的,有电源板坏的
来回的搬屏凑出来不少液晶

网友:
自己用还差不多,给别人修就不划算了

网友:
LED的必须控电流,这是维修基本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