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32.768晶振两边电压问题。

楼主(2020-08-25):
在修g41主板的时候,一般量到南桥晶振两边电压,有0.8和1V。就直接加焊桥。表明南桥虚焊。
后来b85的主板也出现过,0.8V电压一边。但是主板可以点亮的。
我比对正常的主板,一般都是再0.4V左右呀。

网友A:
直接上示波器呀

网友:
0.8有时候 也会行的

网友B:
都不用示波器的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都不用示波器的吗

不是不用,是没有示波器,示波器这么贵,那天示波器跟万用表一样便宜就有人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示波器呀

示波器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不用,是没有示波器,示波器这么贵,那天示波器跟万用表一样便宜就有人用了

哈哈哈
,你真可爱

网友D:
楼主修主板都是在猜的啊???
直接示波器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主板都是在猜的啊???
直接示波器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,

哈哈哈,这里是讨论

网友:
可能和新的桥设计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