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V206HQL的原理图,有个奇怪的故障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
楼主(2020-08-25):
显示的画面不正常

分辨率怎么都调不到1600X900,怀疑是程序问题买主板换了还是这样的故障,怀疑电源板问题测量输出有18.66V,但不知输出正常是多少伏电压。

网友:
可能是程序坏了,这种问题与电源板没有关系

网友:
我开始也以为是程序的问题,买主板已换过了都是一样。

网友:
逻辑板坏了,很难修了

网友:
你应该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电源板供电是19V的。第二张图片看现象是屏故障。

网友:
最后是确定是屏电路坏了,换了个屏就好了。这个屏电路以后再研究怎么修。先交货拿Q再说。修这个屏只赚了三件套,电源板,主板,故障屏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