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戴尔9981P 公共点问题

楼主(2020-08-25):
以前发过类似的帖子,问题是这样的,待机芯片是51225    充放电芯片是BQ717          公共点17.3V    3V 5V不出   3V 5V芯片的线性电压正常,开启都正常后继对地全部正常,不短路,那么问题来了,修过此类BQ717充放电芯片的师傅们应该都知道这个17.3V公共点实际上是错误的,正确的应该是13.5左右,这样3V 5V才能顺利产生,目前的问题就在这块,以前修过两次这类机器,一次是BQ717芯片问题,我连续换了3块才把公共点修出来确实是13,5V 这点我可以肯定!!!!然后这次我连续换了六七块都不行,然后有人说3V 5V芯片有问题,或者上下管有问题,不错,我也遇到过一次也是这个毛病,后来换的3V上下管,公共点电压就变成13.5V了,这次这些我全部检查过都更换过都不行,已经没有思路了,3V 5V的大滤波电容我也换过,都一样!!!!希望大家认真看完我写的,认真回答建议,感谢!!!!!

网友:
看看充电管和隔离管有没有击穿

网友A:
这种的苹果的 B+电路一样,我昨天修到一个BQ715,配件还没到,用BQ25过了隔离,但B+没有出

网友:
这种机器的公共点电压和电池有关。

网友:
修出来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

网友B:
会不会是频率设定脚或者FB电阻问题,我有一个GL502VM_2.1板1.8V出不来,芯片TON电阻阻值图纸标称560K实测550K应该正常的。但是就是不出1.8V,后面换了个1.3M和850K可以出1.8V但是带不上负载,图纸芯片APW6001就买了6001,结果仔细看了拆下来的实物是600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不一样的原因,再买个6002回来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频率设定脚或者FB电阻问题,我有一个GL502VM_2.1板1.8V出不来,芯片TON电阻阻值图纸标称560K实测55 ...

FB电阻也查了  我以前修过2-3台这种故障都搞定了,唯独这台没搞定,主要客户又着急了   我也没太多时间给他细查 太忙了生意

网友:
第一个mos管 击穿

网友:
来个大神解释解释呗 让新手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苹果的 B+电路一样,我昨天修到一个BQ715,配件还没到,用BQ25过了隔离,但B+没有出

一样?

网友C:
这个很简单,51225既然线性电压有,判断好坏,把3v线性直接飞线到en1   en2.看看 3v   5v  是否有电压输出 有就是ok的。

网友:
急就不能心静修机了,你把修过的地方认真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很简单,51225既然线性电压有,判断好坏,把3v线性直接飞线到en1   en2.看看 3v   5v  是否有电压输出  ...

人家说公共点电压不正常,只要公共点电压正常了3V5V自然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