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700-15ISK不充电

楼主(2020-08-25):
这机器充不进电 ,不装电池 系统里电量显示255%可用,bios刷过还是一样,,应该跟电池无关,ec芯片是IT8226E,是EC坏了吗

网友:
查ec检通讯电路  可能是ec问题

网友:
检查电路,芯片不会那么容易坏

网友:
先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电路坏的概率要大些,先查充电电路吧

网友(2020-10-29):
最后有查出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充电芯片换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