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-5557

楼主(2020-08-25):
戴尔15-5557 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才能正常开机啊!请教一下高手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

网友:
怎么弄个图片上去了

网友:
万年不变的--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刷过了,BIOS芯片也换过了

网友(2020-10-23):
我的也是这问题,头疼,,只能自用,客户根本无从下手

网友(2021-01-17):
你确定你不先刷个BIOS试试看?还有测一下电池的电量够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