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联想y470不开机故意#玩游戏

楼主(2020-08-25):
  #联想y470不开机故意# 玩游戏突然花屏死机开机再也不亮了,,开机风扇转,电源灯亮,屏幕与外接都不亮,弄了一下内存故意依旧,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,

网友:
这种就发问了啊  直接换个机子就解决了撒

网友:
同款可以正常点亮进识别U盘不去pe,,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?谢谢

网友:
识别U盘进不去pe

网友(2020-10-14):
我的Y400一样故障..联想y系列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