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阻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8-25):
大佬们 我有一块主板 822排阻 其余都是8.2或者轻微浮动,但是其中一端测量始终是1.7 换排阻无效  查点位图 与其相关的只有南桥。  这种情况大佬看下,是正常的还是说南桥有毛病?

网友:
想说什么啊?真是看不懂!

网友:
主板什么问题这样,这样说都不知道你真正问题

网友:
拆桥完测试正常那就是桥

网友:
822排阻的数值是这样的,按理说所有822应该都是8.2左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