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不开机 来个苹果大神指点下

楼主(2020-08-25):
如题 原机不开机故障为待机有8.5 PP3V42G3H 3.4  待机3.3只有0.2 查一下TPS 51980A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都有 订了芯片换上 3.3倒是出来了 但是只有2.9几 不到3V接电源 有时能自动触发 触发后 电压是全的 应该是可以开机了 但是拔电以后又不触发 待机有8.5V 3.42V 3.3只有2.9几 再加热下TPS51980A芯片及周围 插电又能触发 触发后3.3还是2.9几不到3V 请教下大神们 这个是3.3只有2.9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是芯片周边电阻或电容不良引起的这种问题 又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 芯片可以确定没虚焊 求大神支个招 谢谢大家

网友:
查后级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,3V复合MOS管在别的板上拆个换下试试,我碰到一台用苹果料板上的复合MOS死活不出3.3待机,换一个华硕料板上的瞬间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