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11进水机,充电问题

楼主(2020-08-25):
苹果11进水机,现在开机,但是充电电流只有0.47安,可正常,以前天天充电都有0.98安,这是怎么回事,求各位老师指点

网友:
充电电流小也可以充满正常工作。检测充电电路,查看充电电感,充电芯片有没有被腐蚀

网友:
先换外配试试

网友:
换了,是前置听筒排的问题,谢谢,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