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可调电源可以用台试机电源烧机吗?

楼主(2020-08-25):
是不是随便撒个电容,正负极接焊接到3.3上面。短接绿线就可以烧机?
电源

网友:
可调安全些。电压与电流可控,视情况由低到高调整。

网友:
我去,主板还没去摸呢我的电源线冒烟了。。

网友:
奇迹啊,刚才接的台试5v,强开不到三十秒电源线发热冒烟了,还好是个渣电源不值钱,但是主板上一个电容边上有点烧黑,不明显,抱着试试的想法把这个电容拆了,主板不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