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320 接电源,CPU温度升高到99

楼主(2020-08-25):
小白求助,风扇和散热片还有交界处的灰尘,风扇润滑脂都弄好了,硅脂也换了7921,win10系统,没有分区,就一个系统盘, i5 2410m 6g内存 用的其他联想笔记本的充电器加接口转接头,e320的D面写着支持3.25和4.5a,充电器是20v4.5a,
不插电,放在床上,(放在木桌上现象也差不多)
开机65度左右时,手靠近风口,感觉风有点凉,不算小,不插电运行点软件升到75度左右,感觉风有点热,不烫, 当插电源时,温度反复升降,一分钟左右升到90度,感觉一阵风扇嗡嗡响,感觉吹出来的风比75度稍微热了一点,也不烫。

再就是有时候键盘不好用,就一排控制声音大小的键还能用,反应延迟了点,不知道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win10系统 经常报缺少office14文件夹下少了什么dll,
温度和键盘分别都是什么原因???
附加散热器照片,散热器有两个很深很直的划痕,不在CPU芯片直接接触范围内,图二右下角,不知道能否放大,放大可以看到一点横杠

网友A:
风扇口灰尘堵了,拆螺丝看看,另外cpu用散热垫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口灰尘堵了,拆螺丝看看,另外cpu用散热垫试一试

风扇的三个小螺丝都拆了,里面看了没有灰尘,风扇和散热器之间也清除干净了,你是说加个硅胶垫吗?以前机器设计好像也没加这个

网友:
升级bios程序

网友B:
先别搞别的  先搞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别搞别的  先搞bios

关键是风不小,但是不热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口灰尘堵了,拆螺丝看看,另外cpu用散热垫试一试

风不小,但是不热,怎么办

网友:
系统改win7 应该温度会降下来的

网友:
散热铜管可能里面干了

网友:
加装某宝上面那种散热铜管…

网友:
散热管坏了吗

网友C:
拆开壳,用手摸铜管,自己感受温度。你不就知道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拆开壳,用手摸铜管,自己感受温度。你不就知道了?

今天温度高,给拆开了,摸着直线那根挺烫的,距离CPU越近越烫,摸着热管拐弯那里与鳞片接触的地方,感觉那里温度会降很多,现在开机99度,风热,感觉和体温差不多吧!这怎么回事?

网友:
自己感受温度

网友E:
是不是把风扇改成常转 温度依然还是很高   铜管换了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温度高,给拆开了,摸着直线那根挺烫的,距离CPU越近越烫,摸着热管拐弯那里与鳞片接触的地方,感觉那里温度会降很多,现在开机99度,风热,感觉和体温差不多吧!这怎么回事?

热了好一会才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温度高,给拆开了,摸着直线那根挺烫的,距离CPU越近越烫,摸着热管拐弯那里与鳞片接触的地方,感觉那里温度会降很多,现在开机99度,风热,感觉和体温差不多吧!这怎么回事?

热了好一会儿才开始拆的

网友F:
如果出风口温度很低,基本可以确定是散热铜管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把风扇改成常转 温度依然还是很高   铜管换了还是老样子

还有这个情况吗?我还没换铜管,温度99时,风是真不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如果出风口温度很低,基本可以确定是散热铜管坏了。

这个散热器把铜管加热整根取下来,拿胶水换上一个同样尺寸的就行了是吗?

网友:
干散热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散热器把铜管加热整根取下来,拿胶水换上一个同样尺寸的就行了是吗?

直接换一个.

网友:
你肯定不是搞维修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温度高,给拆开了,摸着直线那根挺烫的,距离CPU越近越烫,摸着热管拐弯那里与鳞片接触的地方,感觉那里温度会降很多,现在开机99度,风热,感觉和体温差不多吧!这怎么回事?

换一个win7系统,再试试,是不是u性能低。换完系统看一下cpu的使用率正常不。感觉铜管是没问题。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,还不行,我也没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一个win7系统,再试试,是不是u性能低。换完系统看一下cpu的使用率正常不。感觉铜管是没问题。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,还不行,我也没招了。

怕铜管里面不行了,摸着外面发热,那应该是铜皮导热,这个电脑11年买的,i5 2410m ,16年初闲置到现在,现在怕是换不了系统,因为一开机就99度,风扇呜呜的,硅脂曾经换了信越,前段时间还能65开机,后来拆装多次,用了其他也不错的硅脂,现在想换了热管再看看呗

网友G:
热管不能导热了  里面的液体漏了 换一个散热器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一个win7系统,再试试,是不是u性能低。换完系统看一下cpu的使用率正常不。感觉铜管是没问题。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,还不行,我也没招了。

那个旧热管接近拐弯就不行了,只是分享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一个win7系统,再试试,是不是u性能低。换完系统看一下cpu的使用率正常不。感觉铜管是没问题。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,还不行,我也没招了。

那个键盘时好时坏为什么?灰尘多吗还是什么原因?键盘,容易进灰,
新热管这里中间凹陷会有问题吗?寿命会有所降低吗?拿热水测试挺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热管不能导热了  里面的液体漏了 换一个散热器 就好了

给看看这个弯曲的地方凹陷会影响寿命吗?还有热管两侧有点焊锡点,还用磨掉吗?尤其是CPU那一侧,好像那个位置还得加导热海绵

网友H:
铜管坏了直接换 不用考虑 一个好的铜管 不上风扇的情况下 CPU和风口的位置温度是一样的 上了风扇 风口会比CPU低一点 但摸上去还是烫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铜管坏了直接换 不用考虑 一个好的铜管 不上风扇的情况下 CPU和风口的位置温度是一样的 上了风扇 风口会比CPU低一点 但摸上去还是烫手的

你看看上面那个图热管弯曲地方有凹陷,影响寿命和散热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