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2P博通版的官改版本被强制升级,下面是刷机办法。

楼主(2020-08-25):
最近好多K2PB1B2博通的官改版本被强制升级,下面是刷机办法。首选先下载刷机工具包,很全面的。附件实在太大只能发到第三方网站。
下载地址:https://download.csdn.net/download/fengtum/12745338
1、拆卸的方法度娘那边去看看,超级简单,拧下外壳两颗主板两颗螺钉就可以
2、好了,言归正传,直接上图,TTL焊个排插,GND/RX/TX三根线就行。如下图红色部分:

3、某宝、某东、某巴巴随便一个上面买个usb转ttl的小工具(我自己做的,可以私聊我,嘿嘿),对准了上面的VCC、GND、RX、TX插好(注意:如果接了VCC,一定要对准位置,不然小公鸡就被烧了),RX接TX,TX接RX。

4、接下来就是TTL连接PC端的串口工具,我用的是Xshell,(SecureCRT也可以)配置如下,(port要看你自己识别的是哪个)

5、接好网线设置IP地址为192.168.2.2、然后在cmd中ping路由器网关(ping 192.168.2.1 -t),我这里设置的是200.1,路由器在上电之前,按住复位键不放,直到出现TTL=100,或者看串口进入CFE>

或者看串口进入CFE>

6、将升级文件放到tftp目录下,然后打开的TFTP工具,网卡选择你自己的IP
7、重点来了,网上大多教程都是在浏览器输入命令,用于触发升级,这里我们在串口输命令(复制之后,串口调试中鼠标右键是粘贴功能):
输入命令:flash -noheader 192.168.2.2:K2P_B1_V18.bin flash0.trx  #红色部分改为你的PC地址和tftp下面的升级文件

  到此为止,你应该能看到TFTP有下载进度了,进度条到100%后耐心等3-5分钟,自动重启后,输入小写reboot手动重启一次,建议多等一会儿!

网友:
有点看不懂 还要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确实冷门,不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