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110M-DS2掉电,无CPU供电

楼主(2020-08-25):
触发开机
几秒掉电,能再次触发。
先测IO的125、124脚居然都正常2v

内存供电1.2v正常,
桥供电1.05v正常,
VCCIO 0.95也正常
除了CPU供电,其它所有供电都正常,刷过换过BIOS

VRM电源芯片24pin VDD 5v正常,8pin en开启也有3.2v,难道VRM芯片坏,不
不插cpu供电4pin一样的故障,所以不关VRM电源芯片的事。头大了,朋友们有空帮忙分析下,谢谢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好像修到过,但是没修好

网友A:
我修cpu供电就是,供电,开启,vid,刷bios,换供电芯片。爱好不好,不好拉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cpu供电就是,供电,开启,vid,刷bios,换供电芯片。爱好不好,不好拉到。

应该不是CPU供电造成的。接不接电源4pin结果都是一模一样,触发开机1-2秒后就掉电

网友:
觉得应该是哪个供电不正常造成

网友B:
DCQ1的VCCSA你测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CQ1的VCCSA你测了吗?

测了,1.05正常的。忘了传图上去

网友:
内存条件呢

网友C:
如果不单击电源,则可以测量DFQ1的4个引脚上的电压。 然后单击,然后测量DAQ5的电压S引脚足够5v ,2 3 4应该是1.05v,脚1应该是5v

网友D:
BIOS  有问题也会不出CPU供电

网友E:
Io的12v 5v3.3v检测电路走一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Io的12v 5v3.3v检测电路走一遍

都是正常的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  有问题也会不出CPU供电

拜托哥们,我刷过,连BIOS我都对调过。觉得你应该没看主题随便答的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单击电源,则可以测量DFQ1的4个引脚上的电压。 然后单击,然后测量DAQ5的电压S引脚足够5v ,2 3 4应该 ...

DFQ1待机有输出1.05V正常。DAQ5提供给VRM芯片VDD也有5V,一切都正常

网友:
io有个ITVCC电压

网友G:
vr on 开启也有了?那就是cpu电源管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vr on 开启也有了?那就是cpu电源管理

插不插电源4pin都一样,所以觉得还没到CPU供电这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DFQ1待机有输出1.05V正常。DAQ5提供给VRM芯片VDD也有5V,一切都正常

如果DFQ1的脚1没有5v,则其3引脚的电压为1.05v。 单击电源之前,必须在DFQ1的所有4个引脚上施加压力,如果引脚3上的电压丢失,则ic vcore引脚5 6 7将没有电源。我通常将DFQ2从电路中提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DFQ1的脚1没有5v,则其3引脚的电压为1.05v。 单击电源之前,必须在DFQ1的所有4个引脚上施加压力,如 ...

感谢。OK了,麻烦你到这回复一下,我设了奖下载分,将它奖给你。太谢谢了奖贴回复一下谢谢

网友F:
终于好了,感谢感谢。预感还没到CPU供电这块,太感谢楼上这位哥们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终于好了,感谢感谢。预感还没到CPU供电这块,太感谢楼上这位哥们了

这是一种常见的千兆骨疾病,如果DAQ5的S脚跌落到5v以下,也会导致您闪烁多达2.2个拥抱DAR7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一种常见的千兆骨疾病,如果DAQ5的S脚跌落到5v以下,也会导致您闪烁多达2.2个拥抱DAR7。

看你的文字描述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如果DFQ1的脚1没有5v,则其3引脚的电压为1.05v。 单击电源之前,必须在DFQ1的所有4个引脚上施加压力,如 ...

麻烦你到这回复一下,那样我才可以加分给你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麻烦你到这回复一下,那样我才可以加分给你,谢谢

我与您成为朋友,请参阅以下消息,我是外国人,

网友H:
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输出,en都正常吗?

网友:
他好像是越南还是泰国那边的,原来见他的留言,应该是用机翻的

网友:
高手真多啊,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你的文字描述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

请去看看我发送给您的消息,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:P:P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输出,en都正常吗?

还没到这一块,因为插不插4pin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没到这一块,因为插不插4pin都一样

我给您发信息,请阅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单击电源,则可以测量DFQ1的4个引脚上的电压。 然后单击,然后测量DAQ5的电压S引脚足够5v ,2 3 4应该 ...

Can you communicate with me by English ? I think it will be better.

网友:
我想拜师  有偿

网友I:
想请问一下,是怎么好,把DFQ2拿掉?DFQ2在哪里呢,就是旁边的二个小三级管中的一个,我刚好有一片技嘉的b150M主板也是没CPU供电,DFQ1待机是有1.05

网友:
哈哈,还有外国人跟贴,想想迅维还是够强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想请问一下,是怎么好,把DFQ2拿掉?DFQ2在哪里呢,就是旁边的二个小三级管中的一个,我刚好有一片技嘉的b1 ...

是的,就是这个DFQ2三极管坏了,把5V拉低了。去掉也可以,C极让它一直保持高电平就可以了

网友G:
今天修个技嘉b85的,也是触发掉电,最后综合了几个问题,最后还是换了95812,还完应该是正常了,最后悲剧了。把我的i5cpu搞挂了。唉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今天修个技嘉b85的,也是触发掉电,最后综合了几个问题,最后还是换了95812,还完应该是正常了,最后悲剧了 ...

4代i5现也不值钱,便宜得很。买个假负载吧,减少伤害机率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4代i5现也不值钱,便宜得很。买个假负载吧,减少伤害机率

4代 I5,市场还得3XX啊,但是发现G1840才20多,用来测试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代 I5,市场还得3XX啊,但是发现G1840才20多,用来测试很好

3百多很便宜啦,卖1~2张主板就回来啦。刚上市时好贵当时上千元。假负载还是有必要的哥们

网友:
就是cpu电源管理

网友(2020-11-07):
UP 最后换电源IC 搞定的吗。学习下,6代的主板,PCH 应该有个2.5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