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后找不到硬盘无法进入系统换了

楼主(2020-08-25):
开机后找不到硬盘  无法进入系统  换了个新硬盘也找不到  是什么问题了  大师们 #电脑维修#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,或者用硬盘盒接usb口试一试,尽量用3.0接口的。把硬盘拿其他电脑拷贝系统拿过去恢复试一试

网友:
硬盘供电,数据线,4个耦合电容,桥sata供电,桥

网友:
换了硬盘也认不到的话,应该就是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:
能拍下右边贴纸下面高清图吗

网友:
不是很清楚,我的是进水了不知道有没有掉件,

网友:
可能传上面不是原图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