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5 touch开机无反应

楼主(2020-08-26):
大家好。我是新来的。家里的联想s415 touch开机屏幕无反应,开机键亮灯,风扇转几十秒,硬盘转,1分左右电源灯灭。求维修方法。谢谢了

网友A:
按照正常流程测电压阻值信号等,不懂基本原理和开机流程或者看不懂电路图,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正常流程测电压阻值信号等,不懂基本原理和开机流程或者看不懂电路图,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。

哦,就是想自己试试。还是感谢您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