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奔主题 NM-A981 不接电池不出公共点 充电芯片BQ24780S

楼主(2020-08-26):
机器大短路,修好后不出公共点,幸亏两台同款,拆了另一款电池放过来公共点顺利输出,简单明确NM-A981这款机器不装电池或电池坏是不出公共点的。实践出真理,欢迎抬杠。

网友A:
上次 遇到过W540P  不插小板 不出公共点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器 很多电池不装都会这样 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B:
楼主大短是不什么引起的 电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 遇到过W540P  不插小板 不出公共点

我哦靠!!!这机器我前几天刚修了,搞死我了啊,本来很明显桥对地,换好后不出公共点,我特么拆了桥公共点还出来了,无奈换主板,顶来主板我擦,依旧不出公共点,最后接上小板出来了。。有一个月了,这机器一辈子不忘了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大短是不什么引起的 电容?

发财小电容呗~~~

网友C:
电压调高点  不装电池也能出隔离               22V  23V 的样子

网友:
设计越来越奇葩了

网友:
靠 前几天也是碰到一台,电容去掉后不出公共点,搞了好久,后面简单装机又好了

网友:
真是奇怪的设计,一般维修思路根本想不到,这个经验好,记住了

网友:
这个经验好,记住了

网友:
建议你换个电源头   不要误人子弟

网友:
意思这个电脑。电池坏也不开机。必须要用电池~

网友:
电池引起的少见,还好楼主有两台一样的机器,不然够得修了

网友D:
电压调高到22 23V就可以过了,或者用原装充电器也能过.

网友:
原装充电器也能过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电压调高到22 23V就可以过了,或者用原装充电器也能过.

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呢?我记得有的芯片带电池检测,不装电池就是过不到保隔

网友:
不用接电池也能出公共端的,非常确定,但是电源一定要20V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呢?我记得有的芯片带电池检测,不装电池就是过不到保隔

参照LA-D101P这板子,同行这机器好多人说不接电池可以过隔离,但是我那板子就是不过,必须接电池,而且后来好多人给我评论说确实不接电池不过,而有的人又说不用装电池就过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参照LA-D101P这板子,同行这机器好多人说不接电池可以过隔离,但是我那板子就是不过,必须接电池,而且后来好多人给我评论说确实不接电池不过,而有的人又说不用装电池就过。。

我查了下图纸,没看到这个芯片的电池检测脚。这个应该是单适配器功率不够,需要电池提高功率

网友:
不接电池应该是可以过隔离的,是不是电压低了

网友:
以后修机,先上论坛搜一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压调高点  不装电池也能出隔离               22V  23V 的样子

说得对  我遇到的也是这样的能过

网友:
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0-21V就可以过隔离

网友:
我见过可调电源不能开机的,见过不安装电池不能开机的

网友G:
这个很正常,新款的笔记本,不接电池不过保护隔离那个是因为带电池检测,我还遇到过,不接电池开机不显示,跑吗掉电!!!记得一个原则,当你遇到这类故障的时候无思路的时候不妨换个电池试试!!!这个是经验

网友:
遇见厂家的坑货设计

网友:
现在有检测针的用维修电源很多不行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谢谢

网友:
要原装充电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 的VIN和BATT+电压都 没有经过隔离,只有接通电源和电池的任意一个有电,芯片就有主供电,只有芯片外部条件正常,不接电池 B+应该有的,芯片15脚是电池温度检测,不影响。

网友:
(4)Lenovo IdeaPad 310-15IKB  CG413 CG513 NM-A981 Discrete r1.0 Schematic.pdf

(4)Lenovo IdeaPad 310-15IKB 510-15IKB CG413 CG513 NM-A981 Discrete r1.0 Schematic.pdf

网友:
联想的傻逼设计。我也遇到过那款,不接小板不接公共点的,修得我要死
这款用原装电源的话不接电池是可以出公共点的,要大功率电源才行。调高可调电源电压还没试过

网友(2020-12-25)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很正常,新款的笔记本,不接电池不过保护隔离那个是因为带电池检测,我还遇到过,不接电池开机不显示,跑吗掉电!!!记得一个原则,当你遇到这类故障的时候无思路的时候不妨换个电池试试!!!这个是经验

这个是时间检验出来的好经验。

网友(2021-01-28):
正在修这个机子  单独接可调电源 公共点有电压的  3  5  V    1.05V 都是会有的哈

网友:
这个不接电池  可以出公共电压

网友(2021-12-30):
感觉是适配器的问题

网友:
你把可调电源调到20V 绝对出公共点

网友:
不要胡说八道了,真实测试,不用电池 ,不用小板,不用调高电压。直接就可以开机。

网友(2025-01-13):
谢谢老哥分享经验,小白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