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复位短路导致开机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08-26):
  机器型号:iPhone6

  故障现象:开机不显示

客户描述:

  客户发过来是裸板,描述的故障也不详细说PP_GPU供电没有,这个电压是进到系统里边才会有的,先不管了,直接接可调电源电流0 000不漏电,按开机电流直接到200MA左右,电流无跳变定电流,测试电源芯片输出的各组供电全部正常,对地测阻值也没有短路,供电正常测时钟复位,发现复位电压只有0.65V电压偏低,正常电压有1.8V,对地测复位测试点阻值,385数值正常,看来是复位连接的芯片有坏的,如图复位所连接芯片。

  显示IC和CPU。

  电源IC和USB管理芯片,这种的只能一个个拆,拆之前首先对地测试尾插USB的阻值,发下有一组不正常,正常数值是700多,那组数值只有635 还有一根是560。

  判断是USB芯片坏直接拆掉,在开机电流上去了,换上一个OK的芯片,如图:

  换完后开机测试,电流正常,开机能显示,如图: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客户这个字写的好规整

网友(2020-09-26):
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女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