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AG34AMB6D0

楼主(2020-08-26):
惠普q172进水不开机 待机芯片附近电阻电容都腐蚀了,没有找到有电路图。测了供电才8V。正常是19V才对的。主板板号是
DAG34AMB6D0 无点位图

网友:
公共点8v是正常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腐蚀了一个 拆掉后修复

网友A:
厉害了,主供电8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,主供电8v

亮机的时候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,主供电8v

装机了  亮机图没拍了

网友B:
8v ? 正常的? 不是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v ? 正常的? 不是吧。

后过保险后的管子都是8v

网友:
有电路图  班子没料号

网友:
有的新机确实是8V的,说不清楚,好像是充电的电压然后在转换成公共点,联想有几款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