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一体机A1418进桌面闪几下黑屏

楼主(2020-08-26):
苹果一体机A1418进桌面闪几下黑屏,不管IOS还是WIN10都是不进桌面一切正常,进桌面就闪几下后黑屏,过一会儿待机了,点鼠标,正常显示登录界面,进桌面又一样闪两下黑屏,有人来分析一下原因吗?

网友A:
不接屏用外接 苹果系统测试下 会有意外发现。

网友B:
黑屏是掉电了还是就屏不显?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接屏用外接 苹果系统测试下 会有意外发现。

外接苹果系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屏是掉电了还是就屏不显?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屏问题

就屏不显,不进桌面,在用户选择界面一切正常

网友:
屏线插拔插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