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]
康佳a55u显示屏右上角一块暗

楼主(2020-08-26):
这情况是背光灯珠问题还是屏坏了?还是有其他问题呢?

网友:
看电视节目时那一块就是比较暗,能看得清楚人物

网友A:
象是进过水、那个角的灯也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象是进过水、那个角的灯也坏了。

不清楚有没有水,要么家里小孩弄到水了。

网友:
顶上一条边屏有黑色双面胶粘住,不会拆了。

网友B:
我也赞同 毫无意义的帖子

网友C:
感觉像进水了,拆开好好擦擦,灯珠坏了会保护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像进水了,拆开好好擦擦,灯珠坏了会保护吧

拆开了,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

网友:
灯珠这样的坏法觉得不像是灯珠问题,会不会是驱动有问题。万用表10k挡带还亮灯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赞同 毫无意义的帖子

我没拆过大屏,我不是修家电的。我发贴是来求助的

网友:
每根灯条30v供电,怪不得万用表不能点亮,应该是有两根坏了,每3根半串联一组。应该是其中一根不好就会一组3根半全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