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g4闪屏,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

楼主(2020-08-26):
惠普g4笔记本开机后屏幕忽闪忽闪的不亮,有时候亮几秒就灭了,有显示无背光,换屏 换屏线换主板都不行,从没见过如此奇怪的问题!

哪位大佬见过如此邪门的故障????

网友A:
买了2块主板,一个新屏线  ,还有一块烂屏,怎么换都是屏幕忽闪忽闪的,最好的时候亮10秒左右就黑!

网友B:
换适配器试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适配器试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用,cpu 内存都换了 还是一样

网友C:
显卡供电的场管 性能不良了  我修过两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显卡供电的场管 性能不良了  我修过两次

换了2块主板了,原来的主板也是这样,3个主板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2块主板了,原来的主板也是这样,3个主板都不行

外接试试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买了2块主板,一个新屏线  ,还有一块烂屏,怎么换都是屏幕忽闪忽闪的,最好的时候亮10秒左右就黑!

把主板拆出来点亮,换新屏线,新屏,断开显卡应该能解决。还有扇热片液拆了

网友:
已修复,是开关小板上的霍尔元件不良!lid电路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主板拆出来点亮,换新屏线,新屏,断开显卡应该能解决。还有扇热片液拆了

开机小板上的霍尔元件坏了,谁能想到一个小东西引起这么奇怪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