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g4闪屏的奇怪故障

楼主(2020-08-26):
主板 屏线  屏幕都换了还是这样?哪位大神见过!

网友A:
开机,然后拿手机手电筒从背面照一下,如果有图像,证明是背光问题,如果没图像,或者全白,或全黑,就不是背光。看下你的电脑摄像头上是不是有感光原件,可以把摄像头排线拔了,还有找到lid 信号这个霍尔元件,先拆了,还有那个开关排线,不同厂家设计可能不一样。要不然主板,屏线,屏都换过了。怎么可能会闪呢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开机,然后拿手机手电筒从背面照一下,如果有图像,证明是背光问题,如果没图像,或者全白,或全黑,就不是背光。看下你的电脑摄像头上是不是有感光原件,可以把摄像头排线拔了,还有找到lid 信号这个霍尔元件,先拆了,还有那个开关排线,不同厂家设计可能不一样。要不然主板,屏线,屏都换过了。怎么可能会闪呢???

显示正常,就是背光有问题,可是这种Led屏的背光在屏幕上啊,换了一个报废屏还是这样忽闪忽闪的!

网友:
除非是屏幕接口座接触不良,问题一个接触不良,报废屏装上也是接触不良,真是奇怪了,不知道换什么了,准备再买一个好的屏幕测试一下!

网友:
我也赞同 毫无意义的帖子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实在不行直接把屏供电连接到背光开启信号上去

网友:
主板,屏幕,屏线都换了,那这就是另外一台机器了!!

网友:
lid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对的,已修复,主板 屏幕 屏线  都换了还是不行,就剩下 开关小板了,上面的霍尔元件不良!

网友B:
如果是我修,肯定是先拆成光板再开机,不会接开关板

网友:
保险烧了把

网友:
硬盘问题屏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我修,肯定是先拆成光板再开机,不会接开关板

这个难说,装上小板开机方便,再说谁会第一个想到小板上的霍尔会坏,看着就像一个小三极管一样!

网友:
开关小板上休眠开关。

网友C:
LID信号不稳定导致的       强制抬高就行了

网友:
lid通病 惠普               就算不是惠普机器  就这明显的故障一看就是lid

网友:
连主板都换了楼主好强大,LID还真能使坏

网友:
算是通病了   这问题

网友:
LID休眠开关信号不仅HP机器出现,其他机器也会出现这样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这个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ID信号不稳定导致的       强制抬高就行了

一针见血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我修,肯定是先拆成光板再开机,不会接开关板

LID霍尔元件不一定会在开关的也有在主板的,只能说优先排除LID信号

网友:
刚才还看了一个是机械师闪屏的贴子。是保险的问题。这会又看到HP的闪屏是小开关板上的霍尔无件小三极管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