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针有3v不触发,需要支援,谢

楼主(2020-08-26):
开关针有3v  不触发,需要支援,谢谢大家

网友:
南桥身边的,二腿小晶振你测了没有!搜索一个你的南桥图纸,看看有触发信号没!

网友:
测开机条件呀!

网友:
没点位电路图只能跑线测待机条件了,先测一下复位脚有没有3.3v,找到io的型号查数据手册测一下待机条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