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 x550ld usb失灵

楼主(2020-08-26):
版号x550ld rev 2.0 所有usb都不好用,测usb电压没插入有5v,插u盘只有0.几v。
找到usb供电芯片,直接飞线解决。

网友A:
楼主这不是不插有电吗,原线路带不上负载吗是什么问题啊,直接就飞线解决了。

网友:
最好换芯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不是不插有电吗,原线路带不上负载吗是什么问题啊,直接就飞线解决了。

带负载电压就降低了。

网友(2021-01-27):
usb没供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