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 nm-a211改ssd 报错

楼主(2020-08-26):
电脑型号E450 自用的 已经是500g的固态 有点小了 看到有个ssd的接口空位 就直接买了一个接口,装上报错

它的脚位供电 2 4 70 72 74 有连接到主板上 3.3v   ,41 43 47 49 是通过电容和cpu通讯的
21 和38 也有连接 除了地不算都没有其他连接脚了

报这个错
2101etection error on SSD1(M.2)
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有查到地方

用的这个硬盘做的参考,如果可以再准备买硬盘
不知道有没有成功过的

网友(点评):
加了什么型号的固态呢?

网友:
不支持NVME固态

网友:
硬盘没拍照,这个是sata总线的,不知道是什么硬盘

网友:
换了一个17年双插的的也不行,可能机器不支持,或者需要bios程序支持

网友A:
E450只支持SATA协议的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450只支持SATA协议的硬盘

那么m.2的是改不了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