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P55 LX 1.01G

楼主(2020-08-26):
各位师傅好。 小白有一片主板正常使用,问题就是BIOS储存不了,换了新电池也是储存不了。求各位帮忙,可以指点一下需要测量什么点位,飞一根线还是什么的简单操作。

网友:
换电池后测量一下CMOS清零跳线电压,如果偏低查对应的电路。电压正常的换i/o,还不好的就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电池座周围原件引脚全是腐蚀现象,拆电池座,估计座子肯定也腐蚀了。

网友A:
测量了CMOS清零跳线电压 33mV 。 应该多少才正常?

网友:
可能双二极管坏了

网友:
哪个双二极管?可以指出在哪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了CMOS清零跳线电压 33mV 。 应该多少才正常?

应该2.8v以上才算正常

网友:
你这个情况,很明显就是电池电压没有到达南桥,导致无法保存数据

网友:
换电池座或双二极管

网友:
33mV是什么鬼

网友:
看情况,应该是腐蚀断线了。想自己学习就下个图纸,跑下电池座正极到跳线帽的电路。

网友:
主板vbat电路,楼上说的都有道理,二极管,电阻,电池座

网友:
拔了主板电源,安上电池看跳线位置是3.3v左右吗?是的话,是跳线到南桥这段有问题,不是的话是电池到跳线这段有问题

网友:
看论坛看的多了,“可以指点一下需要测量什么点位,飞一根线还是什么的简单操作”,是不是经常看有人飞线很爽。

网友:
元器件腐蚀太厉害了,先处理下吧,看下周边元器件有没有漏电

网友:
"拔了主板电源,安上电池看跳线位置是3.3v左右吗?是的话,是跳线到南桥这段有问题,不是的话是拔了主板电源,安上电池看跳线位置是3.3v左右吗?是的话,是跳线到南桥这段有问题,不是的话是电池到跳线这段有问题"

按上电池试了   1=0V       2=33mV       3=0V  应该是电池到跳线这段有问题

大概是进水元器件腐蚀,所以我想飞线

网友:
跑线呢,一路过去电压正常,换晶振和谐振电容,还不行基本就是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