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维修日记(十)不过保护隔离小新14

楼主(2020-08-26):
         小新Air14IKBR  不过保护隔离
    今天,收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小新Air14IKBR,插上适配器显示是0.0005,19V ,第一感觉像是短路(本人学习芯片级维修 才几个月,这是第10篇日记,每天还有自己的生意要做,修打印机,修主机,基本上是换,中间是也断断续续的 。 但是,  时间再晚  , 我都会上来看看帖子。所以 ,我对自己的感觉还是么有自信的),但是拆开电脑后,量了所以的电感,阻值是正常的。感觉好像又没有短路。只好 ,插上上适配器,量电压,  第一,先量PL电感,都没有电。再量公共电压,没有电,量保护MOS管  进来有19  ,输出没有,0V。
        到这里,我就开始找图纸  ,可惜 没有,只好找,G级的供电芯片, 还好芯片图纸有,巡线找到连接芯片4脚,ACDRV  0V  ,这个芯片的定义一个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只知道28脚 VCC   量了一下19V 正常,然后量18脚  BATDRV 6V 也有,(论坛找的资料)。就是不出电压。第一时间就想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。这个芯片没有,还是多找找资料,论坛消息真的是千奇百怪,自己好像就是一个掏宝的  不知道哪句真哪句适用。后面 看了一个大师的评论,不是文章,他说,保护隔离先量对地,  我开始也量了,这次我就量上管,短路!!!不是都短路,再后面才短,所以犯了错误。  果断用烧鸡大法,找到了短路的电容。拆了以后 ,就么有然后了。
         其实,维修就像看病,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,不要看着别人的上来就是三板斧,哪里不对就搞那里,So Easy,他们是经过反复测量。才敢动的。至少 ,像我这样的初学者们,最好,不要,动不就拆,不然,主板就真的是4块了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好啊

网友A:
楼主开始测短路那个上管后级电感是正常的阻值吗?然后通电后再去量上管已经短路了吗 最后确定是公共点短路还是上管短路的哪个后级电容短路呢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开始测短路那个上管后级电感是正常的阻值吗?然后通电后再去量上管已经短路了吗 最后确定是公共点短路 ...

没有 图纸 只能量电感   CPU 边上的电感 一般都是10  这里是7 是正常范围内

网友B:
呵呵 楼主发财电容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楼主发财电容啊

谢谢 到现在才修过10台电脑笔记本,  经验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 到现在才修过10台电脑笔记本,  经验少

包括没修好的

网友:
我一般先目测,再测公共点二极体值。测试点可以是检流大电阻或者上管附近的电容。然后才是各电感二极体值。

网友:
仁宝的板真是电容短路王

网友:
可以直接看出来电容损坏了吧

网友D:
插上适配器。你的电流显示0.0005 属于微短吧?
如果大短应该就是5.000V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插上适配器。你的电流显示0.0005 属于微短吧?
如果大短应该就是5.000V了吧

大短是4.5A

网友:
贴纸电容,发热估计是

网友:
说得太好了,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,修机都要认真。总比有些人觉得修好个机器就不得了的强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插上适配器。你的电流显示0.0005 属于微短吧?
如果大短应该就是5.000V了吧

点火回路,看来你修的不多

网友:
有10A的表,不纠结

网友:
烧鸡发好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点火回路,看来你修的不多

确实很少修。但是最近想往这方面靠拢了。。所以问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直白。不怕笑话。都是要一步一步过来的。。多问问也是学习的 一种好方法

网友:
先测量是好的,用眼睛观察就可以发现电容坏了